MS37549应用与参数

楼主(2022-05-18):
MS37549描述
MS37549 和 MS37545 是无感三相直流电机预驱芯片,采用正弦波驱动方式,具有低噪声及低震动的特点。
芯片通过一个速度控制脚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并且电源电压可以低到 4V 来适应调整电机的转速。
MS37549工作电压4-24V,工作电流可以达到10A,PWM/VSP/VDD接口应用范围比较广泛。
MS37549 和 MS37545 采用 QFN16 封装,带散热片。
特点
具有低噪声特点的 180 度正弦驱动
外置 PN 功率管
高效率控制算法
无感控制
模拟速度控制输入 (MS37545)
PWM 速度控制输入 (MS37549)
低功耗模式
FG 速度反馈输出
堵转检测功能
过流保护
软启动
应用
风扇
消费类产品
封装图

MS37549/MS37545管脚图

管教说明图

内部框图

功能描述
MS37545 和 MS37549 应用于风扇中,面向需要低噪声,低震动以及高效率的应用场合。
低功耗模式
MS37549 的低功耗模式受 PWM 脚控制,当 PWM 脚输入的电平为低持续超过 36ms,芯片会进入睡眠模式,此时芯片的功耗小于 1uA。PWM 输入脚变高电平后,会立即重启芯片。MS37545 的低功耗模式受 VSP 脚控制,当 VSP 脚输入的电平为低持续超过 36ms,芯片会进入睡眠模式,此时芯片的功耗小于 1uA。VSP 输入脚变高电平后,会立即重启芯片。
速度控制
风扇的速度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调节:电源电压(控制电源电压),PWM 占空比控制(MS37549)模拟输入控制(MS37545)。采用 PWM 占空比控制或者模拟输入控制方式能够简化外围,减少可变电源的设计。电源电压控制模式下芯片的电压可以低到 4V 以满足一些特定的应用。
MS37545-VSP 模拟输入控制
一个内部的 ADC 将输入电压转化成一个速度控制所需的数值(如图 1)。当输入电压低于 VTHOFF 时,马达输出将被关闭。而在启动的时候,输入必须达到 VTHON 一个 tON时间。tON延时是为了让内部的电源基准以及模拟模块正常的启动。该延迟过后,VSP 就在 VTHOFF和满幅之间控制运行(7.5%到 100%)。

MS37549-PWM 输入模式
内部有一个 PWM 占空比计算模块将输入端的 PWM 转化为所需要的数值(9bit 数据),通过这个数值来控制风扇的转速。当 PWM 达到 10%左右的时候,马达驱动将开始工作(如图 2)。PWM 输入端集成了滤波器,滤除一些可能导致芯片开启或者关闭的干扰信号。
PWM 脚内部集成了一个下拉电阻(100kΩ),如果输入脚没有接好,芯片将直接关闭输出驱动。
如果需要 100%的速度,直接在 PWM 和电源之间接一个 50kΩ的电阻即可。

电源电压速度控制模式
电机的速度同样可以通过电源电压来控制。在这种方式下,只需要在 VBB 和 VSP(MS37545)或者PWM(MS37549)之间接一个 50kΩ的电阻。电机驱动将受到芯片 VBB 电源欠压保护的控制,上升超过阈值将启动,下降低于阈值将关闭。
堵转保护
芯片会检测当前的转速,判断是否处于堵转的状态。如果检测到一个堵转状态,芯片将在一个tOFF 时间内关闭驱动,并在该时间结束后尝试重新启动电机。
FG
FG 输出采用开漏输出,用来反馈当前速度情况。输出一个电流周期,FG 对应输出一个周期信号
电流检测及保护
I_IN 引脚输出一个 50uA 的电流,从而产生一个直流基准用来防止负电压。

建议在 I_IN 上提供 0.5V 直流电压偏置。RBIAS 可以取 10KΩ。
限流保护功能设置如下,当检测到 VI_IN 超过内部限流基准电压时,该侧的功率 PMOS 将在剩下的PWM 周期内被关闭,直到下一个周期再正常开启。芯片正常工作时,内部限流基准电压设计值为1V。
如果检测到 VI_IN 超过内部过流基准电压时,芯片会直接关闭输出。芯片正常工作时,内部过流基准电压设置为 1.5V。
软启动功能
芯片软启动功能需要与限流保护结合使用。内部设置限流保护的基准电压,可选快速启动和慢速启动。
快速启动时限流保护的基准电压在启动后 1S 内从 0.5V 上升到 1V。
慢速启动时限流保护的基准电压在启动后 4S 内从 0.5V 上升到 1V。
配合内部的限流保护功能,只需要调整好 RS 电阻和 RBIAS值,就可以获得一个合适的软启动过程
保护模块
芯片内部具有完善的保护模式:堵转检测及自动重启,过流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电源电压欠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
典型应用图
MS37549

MS37545

网友A:
PWM控制比较方便,根据脉冲的宽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比较方便,根据脉冲的宽窄就可以

专业怎么联系你加我微信也可以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