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四节干电池串联供电,为什么比直接相连转的慢的多?

楼主(2022-05-19):
l298n四节干电池串联供电,为什么比直接相连转的慢的多?

网友:
电流太小吧。

网友:
功率不够,我前段时间也被这个搞得头疼,干电池输出功率不厚,我用蓄电池就能带动,干电池转转都不转。

网友:
串联提高了电压,但相对的电池内阻大了,整个系统的电流是按最小那颗电池的电流来计算的,所以电流变小了;可以用并联提高电流来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