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DS难点

楼主(2022-05-19):
1.CAD图导入pads中的框框能改成板框吗,我试了一下,只能是2D线,不能改成板框,我知道用2D线可以板框用,但是由于我的板框很复杂,不好画铺铜区,假如是板框的话,画铺铜区很方便,直接长方形即可; 2.画图形拉弧时,总是拉的弧形东一个形状,西一个形状,大的大,小的小,不知道哪里是不是有小技巧,拉成自己想要的那种,谢谢。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弧形?

网友:
先要选择一个闭合的图形,先要合并再关闭再特性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标准的方法设置板框。

网友:
从CAD导入板框的话要保证板框是闭合的。

网友:
拉弧可以通过坐标的方式来设置!

网友:
    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