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样测量距离 ?

楼主(2022-05-19):
在AD中怎样测量距离 ?

网友:
    测量两个物件间距离如两个焊盘距离:reports--measureprimitives--出现十字光标--在第一个焊盘中心点击选中第一个焊盘---在第二个焊盘中心单击选中----系统自动报出两个焊盘的距离

网友:
    测量所选对象:光标先点击选中需要测量的对象----reports----measureselect objects----系统自动报出所需测量对象的长度:走线长度

网友:
    快捷键:CTRL+M

网友:
    测量PCB板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reports---measuredistance---出现十字光标----在PCB板上点击初始点----然后点击终止点:系统自动报出两点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