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中如何判断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极化?

楼主(2022-05-19):
    在CST2010中仿真完后,也设置了一些频点的faRField , 里面显示有左旋与右旋的极化结果,但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极化状态是左旋还是右旋,很纠结,这个怎么判断呢?

网友:
    你可以从极化分量的大小看出是左还是右

网友A:
    点开远场结果不是有两项:Left polarisation和right polarisation么,哪个大于0就是哪个旋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远场结果不是有两项:Left polarisation和right polarisation么,哪个大于0就是哪个旋向

有这两个选项了,但看不出来是左旋还是右旋 ,我看的图是,横坐标为 theta /degree 纵坐标为:dbv/m标题为 E-Field phi=90
具体如何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