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05-19):
    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什么呢?

网友:
    过压保护器件关断电压Vrwm的选择。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10%;

网友:
    箝位电压VC的选择。VC是指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的能承受的最大瞬态电压;

网友:
    极间电容的选择。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TVS的电容要越小。

网友:
    浪涌功率Pppm的选择。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如600w(10/1000μs);300W(8/20μ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