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中自定义PCB模板时,设置表头、LOGO参数怎么操作啊?

楼主(2022-05-19):
altium designer 09中自定义PCB模板时,设置表头、LOGO参数怎么操作啊?

网友:
软件是不是正版?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软件,如果不是购买的正版,本人怀疑是软件本身出现的问题,设设置好后不会出现,但是用string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