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分布式电源系统?

楼主(2022-05-19):
什么是分布式电源系统?2 D, r4 e6 a. y2 b

网友:
    分布式电源最简洁的定义是:不直接与集中输电系统相连的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源,主要包括发电设备和储能装置。

网友:
    分布式能源系统并不是简单地采用传统的发电技术,而是建立在自动控制系统、先进的材料技术、灵活的制造工艺等新技术的基础上,具有低污染排放,灵活方便,高可靠性和高效率的新型能源生产系统。

网友:
    组成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发电系统具有如下特点:①高效地利用发电产生的废能生成热和电;②现场端的可再生能源系统;③包括利用现场废气、废热及多余压差来发电的能源循环利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