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经典范例演练1(使用LCD1602模块展现图文信息

楼主(2022-05-19):
我们将使用LCD1602模块让单片机用图形和文字来展现信息,因为LCD1602的操作相对比较简单。

一、LCD1602模块介绍
LCD1602是十分基础常见的显示模块,它有三位控制引脚与8位数据引脚,其中E为使能端口,RS代表接下来传输的是命令或是要显示的数据,RW则是代表下一步是要读出数据还是向模块中写入。
同时,LCD1602在CGROM(字符发生存储器)中集成了ASCII码表,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地址,这让它可以轻松的展现英文单词以及一些常用字符。
比如'A'的存放地址为41H,显示A时就是将地址为41H的点阵字符图形取出,并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你对LCD1602模块足够熟悉,你甚至可以将它用于数据存储(虽然并不好用也不能断电保存),还能够利用让它显示自定义的字符图案,但这属于LCD1602的拓展功能,本文中只是简单一提,请大家下课自己通过查看LCD1602中文手册掌握。
1、LCD1602引脚接口功能
VSS:接地
VDD:接5V电源
VE:为对比电压,用于调整液晶屏显示对比度,
RS:数据/命令选择端口,高电平代表数据位传输的是数据,低电平相反
RW:读/写选择端口,高电平代表数据位用于外部读取RAM数据,低电平则相反
E:使能端口,低电平有效
D0~D7: 数据位
A:背光板正极
K:背光板负极
可以看到,在使能端口可用时,主要是靠RS、RW两个端口相互配合,以完成模块的初始化配置(命令/写入)以及字符显示(数据/写入)。
首先,我们会向LCD1602中依次写入如下命令来进行配置(RS、RW都为低电平)。

2、LCD1602常用控制命令
设置模式   : 0x38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0x0C
读写字符后地址加一,屏显不移动 :0x06
清屏,数据指针清零: 0x01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初始值:0x80
配置完成后,就可以将RS转换为数据模式,向8位数据端口输入ASCII码值,在屏幕上逐个逐行显示不同字符。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项目创建开始,教给大家如何将项目构建的清晰明了。

二、一种规整的项目排布方式+项目代码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项目文件,并在其中新建Doc、User与Project文件夹,分别存放项目说明文件、代码文件以及KEIL项目文件。
打开User文件夹,创建main.c、LCD1062.c与LCD1602.h文件。
main.c文件内存放的自然是主函数;
LCD1602.c放的是定义好的LCD命令、数据读写函数,读者也可以自行将字符重定义函数放在里面;
LCD1602.h则是函数声明以及#define。
项目构建完成后,Keil中排布如图所示

1、LCD1602.h文件代码
#ifndef __LCD1602_H
#define __LCD1602_H

#define LCDData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egister_addr 0x00
#define device_addr 0x80

void delay(uchar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i);
void LCDWritEDAta(uchar i);
void LCDClean();
void LCDInit();
#endif /*__LCD1602_H*/
......

51单片机常见模块范例演练(一).pdf

网友:
我就点个赞,机智楼主
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