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电桥

楼主(2022-05-19):
 数字电桥就是能够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的仪器,这是一个传统习惯的说法,最早的阻抗测量用的是真正的电桥方法,随着现代模拟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经淘汰了这种测量方法,但 LCR 电桥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是使用了微处理器的LCR 电桥则叫 LCR数字电桥。一般用户又称这些为:LCR 测试仪、LCR 电桥、LCR 表、LCR Meter 等等。

  随着电路信号不断“高速”、“高频”。 我们必须知道 LRC 的实际模型,而不能简单的看成理想模型。
  通过精确测量加载到被测件 DUT 的电压和电流,从而精确测量出DUT 阻抗值。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过 DUT的电流等于通过电阻 Rr 的电流,而通过 Rr 的电流可以通过测量 Vr 计算出来。

  阻抗的测量归结为两个正弦信号的相位差的测量。
  在 LCR 数字电桥内部,可以使用相敏检波器(PSD)分别测出 Vx 和 Vr 对应于某一参考相量的同相量分量和正交分量,然后经模数转换(A/D)器将其转化为数字量,再由计算机进行复数运算,即可得到组成被测阻抗 Zx 的电阻值与电抗值。
  数字电桥只是继承了电桥传统的称呼。实际上它已失去传统经典交流电桥的组成形式,而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以欧姆定律为基础的测量阻抗的电流表、电压表的线路和原理中。
  如何测量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方法一:过零比较+时间测量技术

  通过用过零点出发一个电平的方式,再测量两个过零点之间的时间差。

 方法二:双通道同步取样技术

  通过两路 ADC 采样后做运算处理分析。

方法三:模拟乘法器

  将两个信号进行乘法。
  既然可以获取角度值,则可以获得阻抗值。

网友:
数字电桥就是能够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的仪器,这是一个传统习惯的说法,最早的阻抗测量用的是真正的电桥方法,随着现代模拟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经淘汰了这种测量方法,但LCR电桥的叫法一直沿用。如果是使用了微处理器的LCR电桥则叫LCR数字电桥。一般用户又称这些为:LCR测试仪、LCR电桥、LCR表、LCR Meter等等。

网友:
    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 )

这样好记

网友:
嗯嗯。测试仪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