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无源互调失真

楼主(2022-05-19):
电缆的无源互调失真是由内部的非线性因素引起的。在一个理想的线性系统中,输出信号的特性与输入信号是完全一致的;而在非线性系统中,输出和输入信号相比会产生幅度失真。如果有二个或更多的信号同时输入一个非线性系统,由于互调失真的存在,将会在输出端产生新的频率分量。在现代通信系统中,工程师们最关心的是三阶互调产物(2f1-f2或2f2-f1),因为这些无用的频率分量往往会落入接收频段从而对接收机产生干扰。

网友:
同轴电缆组件通常被视为线性器件

网友:
纯线性器件是不存在的。在接头和电缆之间总有些非线性因素存在,这些非线性因素通常是由表面氧化层或者接触不良所造成的。

网友:
电缆的传播速度是指信号在电缆中传输的速度和光速的比值,和介质的介电常数的根号呈反比关系:Vp = 1√ε ×100,从上式可见介电常数(ε)越小,则传播速度越接近光速,所以低密度介质的电缆其插入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