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三极管的区别

楼主(2022-05-19):
    基本的N型共源极MOS管放大电路与基本的共射极三极管放大电路有何区别,

    希望放大一个10Mhz的正弦波,其负载为50欧姆,电流要求为10~20mA

网友:
    三级是双流子运动放大管(自由电子和空穴同时运动),MOS是单流子运动放大管(要么空穴运动,要么自由电子运动)

网友:
    三极管是 开关导通需要 B级的电压和电流(流进或者流出)同时达到阈值要求;
mos管就单纯一点, 他只需要 G级的电压达到要求即可导通,G级是没有电流流进流出的

网友:
    两种管子,工作原理当然不同。使用上偏置方法不同,其它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网友:
    三极管:电流控制开关的元器件。速度快
    mos管:电压控制开关的元器件。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