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玩法让你了解无线充电

楼主(2022-05-19):
使用简单的DIY项目让你了解无线充电!
该项目将利用磁感应耦合原理在两个独立的线圈之间实现电力联通。

总的来说,这个实验不需要太多的材料,材料中有也许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
材料如下:

    电磁线
    鳄鱼夹与导线
    NPN型晶体管2N2222
    电工胶带
    低功率LED
    卷尺
    剪刀
    钳、钢丝钳
    电池(9V)
    焊接枪
    焊料
    2cm直径的圆柱体

所有这些材料可以五金商店买到

制作无线电源第一步是线圈的制作。两个线圈是一个发射线圈和一个接收线圈。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制作,除了发射线圈需要在中心进行抽头。

建立发射线圈。截断3米30电感线,开始进行卷线。大约使用一半的线以后,开始进行抽头。通过对大约2cm的线圈进行扭曲,得到中心接头(注意不要把线剪断)。接下来继续进行卷线,留下另一个接头。为了防止线圈散掉,可以使用电工胶带进行固定,这不会影响电力传递。

接收线圈跟发射线圈很想,但是没有中心的抽头。只需要持续绕线就可以了。
PS:刮电线上的搪瓷涂层确保良好的连接。

这个三极管是整个操作的核心。其目的在快速连接和断开电源,从而创建一个变化的磁场诱导物线圈。这个变化的磁场在接收线圈产生电流。这是点亮LED灯的电流来源。

要正确地连接三极管,你需要将正确的线圈连接至正确的三极管端子。
E连接到到9V电池负极
B将连接到发射线圈引线上
C将连接到另一根发射线圈引线上
使用焊锡简单的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将LED焊接到接收线圈的两端。当接受线圈移动到发射线圈作用区域时,LED等将会被感应电流驱动。LED引脚焊接不需要特地区分,焊接的正反没有影响,都可以接收到感应电流。
PS:修剪一下LED灯脚,会更加容易焊接。

这个实验是由一个9V电池供电
三级管E极连接到到9V电池负极
发射线圈的中心抽头线连接到9V电池正极
PS:如果只是线圈被接入线路会导致电池被烧毁。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将一个100Ω的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E极。

最后的作品效果:
当一切都已经组装完成后,将接收线圈放在感应线圈的上面就可以使LED点亮。没有电线!!!可以尝试不同的位置和距离,这样会带来很多乐趣。你甚至可以将感应线圈放到发射线圈的下面,这样依旧可以驱动点亮LED。还可以尝试翻转接受线圈,如果LED不是很亮,就换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简单的项目,要了解更多可以查看无线充电讨论,相信会更有收获

网友:
什么原理呢000000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请问发射线圈中间为什么要抽头呢?如果不抽头会有什么影响?在网上看到不少都是没有抽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