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每次连接蓝牙设备,就蹭蹭蹭的掉电,这是为什么啊。有谁能给讲讲吗

楼主(2022-05-19):
    我的手机每次连接蓝牙设备,就蹭蹭蹭的掉电,这是为什么啊。有谁能给讲讲吗?

网友:
    蓝牙本来就耗电

网友:
    手机一般不是自带电池用电报告吗,看看电都用到哪里去了,不会是一直亮着屏幕吧

网友:
    看一下任务管理,关掉不必要的任务。正常情况下,蓝牙的功耗不高,还不如WIFI,需要处理的数据运算也有限,但后台其它软件可难说。
任务管理处理得当下还发现蓝牙功耗异常,可做个对比测试,对比同样其它条件下,带不同蓝牙终端的功耗情况。进一步可测试带同一蓝牙终端但距离不同的情况,分近距和远端临界距离对比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