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ence打开Altium文件啊?

楼主(2022-05-19):
如何用cadence打开altium文件啊?

网友:
1、这个比较麻烦了,PCB文件可以先导入到PADS里面
然后输出acsii
码,然后用allegro
导入进来
或者用orcad
的pcb
工具,导入protel(altium降版本)文件,然后用max文件导入到allegro里面
不过这两个方法都会有一些内容丢失
2、原理图方面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不过你可以用altium
的原理图导入到allegro
里面,所以转换不转换
不重要。

网友: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altium
designer,...
然后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下一步即...
在第二步操作后,将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选择好需要转化的文件类型后,我们需要...
完成第四步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将会出...
然后将会出现一个schematics
general
o...
完成第七步后将会弹出一个schematics
s...
在弹出的schematics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所说的

网友:
Cadence 17.4 Allegro有CAD Translator 可以导入打开AD files...

网友(2022-07-08):
只要把ad的PCB和原理图另存为ASCII格式,打开CADENCE后选择IMPORT AD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