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自制元件 仿真时显示PSpice没有这个模型或模块

楼主(2022-05-19):
自己绘制的1N5225稳压二极管。绘制保存后,调用都没有问题。但是反正时,显示
WARNING: [NET0093]
No PspiceTemplate for U2, ignoring
的警告 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只有Pspice文件夹中的元件可以仿真,自己绘制的不可以仿真,multisim 10.0 元件挺全的,有1N5225。如果非要仿真可以用其他器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