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焊接要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楼主(2022-05-19):
在电路板打样中,焊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那么,PCB电路板焊接要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1、焊件具有良好的可焊性

所谓可焊性是指在适当温度下,被焊金属材料与焊锡能形成良好结合的合金的性能。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具有好的可焊性。为了提高可焊性,可以采用表面镀锡、镀银等措施来防止材料表面氧化。

2、焊件表面保持清洁

为了使焊锡和焊件达到良好结合,焊接表面一定要保持清洁。即使是可焊性良好的焊件,由于储存或被污染,都可能在焊件表面产生对浸润有害的氧化膜和油污。在焊接前务必把污膜清除干净,否则无法保证焊接质量。

3、使用合适的助焊剂

助焊剂的作用是清除焊件表面的氧化膜。不同的焊接工艺,应该选择不同的助焊剂。在焊接印制电路板等精密电子产品时,为使焊接可靠稳定,通常采用以松香为主的助焊剂。

4、焊件要加热到适当的温度

焊接温度过低,对焊料原子渗透不利,无法形成合金,极易形成虚焊;焊接温度过高,会使焊料处于非共晶状态,加速焊剂分解和挥发速度,使焊料品质下降,严重时还会导致印制电路板上的焊盘脱落。

5、合适的焊接时间

焊接时间是指在焊接全过程中,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当焊接温度确定后,就应根据被焊件的形状、性质、特点等来确定合适的焊接时间。焊接时间过长,易损坏元器件或焊接部位;过短,则达不到焊接要求。一般,每个焊点焊接一次的时间最长不超过5S。

网友:
    温度、助焊剂、焊件可焊性

网友:
    没搞过焊接,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不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