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在SAR ADC中的比较器问题

楼主(2022-05-19):
我想问一下在SAR ADC中的动态比较器,它的前置预防大结构如图所示,为什么最上端的PMOS和最下端的NMOS的栅极在同一电位?这样不就导致NMOS导通时PMOS截止,PMOS导通时NMOS截止,其原理是是什么?

网友A:
    这种比较器属于可再生比较器,使用正反馈来实现两个信号的比较。原理是基于差分敏感放大电路,特点是需要时钟控制信号。相比其他结构,它的传输时间短,比较速度快,功耗低。直流功耗为0(PMOS导通时NMOS截止,NMOS导通时PMOS截止)。

网友:
    用比较器在数字域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比较器属于可再生比较器,使用正反馈来实现两个信号的比较。原理是基于差分敏感放大电路,特点是需要时 ...

谢谢你的回答,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