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HSPICE做spf与veriloga联合仿真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2-05-19):
用HSPICE做spf与veriloga联合仿真时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先检查下是否是lisence的问题,这个一般是安装上出错或者环境变量没写好导致的;另外就是你的网表没有编辑好,这个要看下你是否定义好底层以及顶层单元,多看看报的错误的位置,然后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