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下载编程?

楼主(2022-05-19):
众所周知,往cpld里面下载编程时可以将.pof文件直接下载到芯片内部自携带的flash当中,这样它就可以上电自启动了。但是往FPGA里面下载编程时是将.sof文件下载进去,但是掉电会丢失,
请问通过什么方式将。pof文件下载到外围存储器当中啊,让它实现上电自启动,FPGA和存储器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FPGA有专门的配置芯片,并且FPGA上面有专用引脚,将两者连接上就行了,然后烧写到里面就行了,一般配置芯片都是Flash的,可以像烧写Flash一样烧写就行了,例如Altera的FPGA的专用配置芯片是EPCS,就是flash的,它的NiosII IED里面的Tool里面的Flash Program就能直接烧写,sof和pof文件只是配置方式不同是采用的文件,例如Altera的被动配置方式使用的sof,主动方式使用的po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