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点亮所有零件第一pin?

楼主(2022-05-19):
allegro中怎么点亮所有零件第一pin?

网友:
方法①
第一步:打开brd格式的PCB文件之后,点击菜单栏中Display-Element(或按照我下图框选的工具栏菜单)激活show element命令;
第二步:把所有的焊盘全打开(其他的可以隐藏,比如线、铜、过孔等等)
第三步:在find栏中只勾选Pins选项;
第四步:直接框选所有的焊盘,即弹出pins总数,
Cadence Allegro如何查看PCB PIN脚数量
方法②:
第一步:打开brd格式的PCB文件之后,点击菜单栏中Tools-Reports(或按照我下图框选的工具栏菜单)激活Reports命令;
第二步:找到 Summary Drawing Report选项,双击;
第三步:然后点击Report。

网友:
先在find里点开find by query,  然后选择pin,过滤器里选pin number,把“*”改为*.1,然后打开highlight,选中列出的pin

网友(点评):
記得要選取.

网友:
可以选中某一个,右击,选selec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