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电路ZNR101(V100)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5-19):
电饭煲电路ZNR101(V100)是什么元件?国内有没有替代产品?

网友:
    是压感电阻。就是电压感应电阻。当电压达到或超过标称值时,就会短路,即而使保险丝短路熔断。用来保护电路板其它电子元件的安全。

网友:
    暂时没见过替代品
    这个是110伏电饭煲(多数是小日本的)压敏电阻
    很多用户都是卡在这里导致电饭煲闲置的
你的220转110伏的变压器一旦电压出现大的变化就先烧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