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条形码和射频技术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2-05-19):
请问条形码和射频技术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条形码
优点:技术简单,成本低廉,可靠性高,读取速度快。
缺点:保密性差,无防伪功能,需可视识读,抗恶劣环境能力差。
射频技术
优点,读取速度快,可靠性高,非接触识别,标签内容可以重写,多件物品同时阅读,防伪性能好。
缺点:技术复杂,成本高,易受干扰。

网友:
    RFID射频技术与条形码,从概念上来说,两者很相似,目的都是快速准确地确认追踪目标物体;从技术上来说,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有时会有重叠)。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条形码是“可视技术”,扫描仪在人的指导下工作,只能接收它视野范围内的条形码;相比之下,射频识别不要求看见目标,射频标签只要在接受器的作用范围内就可以被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