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gerber时,怎么样可以将某个元件的refdes丝印不显示出来?

楼主(2022-05-19):
但不想删除此元件的refdes,有何好办法啊

网友A:
    移到板外去,绘制一个Photoplot_Outline,把要输出的所有图形框住,然后再输出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到板外去,绘制一个Photoplot_Outline,把要输出的所有图形框住,然后再输出gerber

    好的,谢谢,再请问photoplot_outline是在哪个class下啊?

网友:
    setup-Areas-Photoplot out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層面就好. 換到DISPLAY TOP 或 DISPLAY BOTTOM.
    才不會造成任何drc.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