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插装的基本原则

楼主(2022-05-19):
  元器件插装的基本原则

  关于电子元器件在PCB电路板上的插装,大家了解多少呢?要知道,电子元器件的插装是非常将就的,要注重的要点和原则也非常比较繁杂,今天我们就来系统的介绍一下元器件插装的基本原则

  1、装配顺序应根据产品特点和企业设备条件进行安排。手工插入焊接时,应先安装需要机械固定的部件,如散热器、动力装置的支架和夹子,然后再安装焊接固定的部件。否则,在机械紧固过程中,印制板将受到应力和变形,从而损坏其它已安装的部件。在自动机械设备插入和焊接时,必须先安装高度较低的部件,如电路“跳线”和电阻,然后再安装高度较高的部件,如轴向(垂直)插入的电容器、晶体管等部件。对于有价值的关键部件,如大型集成电路和大功率器件,应在插入端安装散热器、支架、夹子等。它应接近焊接工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第一次安装的部件妨碍以后安装的部件,而且还可以避免由于传动系统的振动而造成有价值部件的损失。

  2、各种元器件的安装应尽量使其标记(数值、精度等用色码或字符标记)向上或朝易于识别的方向,并注意标记的阅读方向一致(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有利于检查员的目视检查;对于水平安装的元器件,尽量使两端引线长度相等对称,将部件放在两个孔的中心,排列整齐;垂直安装的色环电阻应高度一致。最好使起始色环向上,以检查安装错误。上端引线不宜过长,以免与其他部件短路。具有极性的部件应按正确方向插入。

  3、当元件垂直组装在印刷电路板上时,单位面积的元件数量较大,适用于外壳空间小、元件紧凑密集的产品。然而,立式组件的机械性能较差,抗振能力较弱。如果部件倾斜,可能会接触相邻部件并导致短路。为了将导线彼此隔离,通常使用添加绝缘塑料管套管的方法。在同一电子产品中,添加到元件各引线上的套管颜色应一致,以区分不同的电极。由于这种组装方法需要手动操作,因此除了成本非常低的民用小型产品外,它不会用于高档电子产品。

  4、在非专业化条件下批量制作电子产品的时候,通常是手工安装元器件与焊接操作同步进行。应该先装配需要机械固定元器件,先焊接那些比较耐热的元器件,如接插件、小型变压器、电阻、电容等;然后再装配焊接比较怕热的元器件,如各种半导体器件及塑料封装的元件。

  以上就是元器件插装的基本原则的相关内容介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插装的时候一定要垂直,不然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