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8905C(TTL转LVDS)

楼主(2022-05-19):
GM8905C
 1. 功能:GM8905C 型 24 位 FPD-LINK II 发送器,主要功能是实现将并行的 24bit 的 RGB 数据以及 3 位控制信号(HS/VS/DE)转换为 1 路高速差分信号输出。应用图如下:

2. 产品特征
 输入:TTL(24bit)
输出:LVDS(1 LINE)
—1)支持power down模式;
—2)core电源VDDn 为 1.8V
— IO电源VDDIO 可支持 3.3V和 1.8V;
—3)封装形式:QFN48;
—4)通信方式:IIC;
—5)功耗(P D ):1W
—6)输入时钟频率(fTCLK ):20MHz~85MHz;
—7)电源噪声电压(V noise ):≤50mV;
3. 设计注意事项
—1)GM8905C 对输入的 RGB 数据和控制信号 HS、VS、DE 有时序要求,mcu 接收到的图像数据和控制信号时序关系,HS、VS、DE 跟RGB[7:0]是同步关系;
—2)电源必须加滤波电容,电容值大小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3)信号的输入或输出端串联匹配电阻改善信号质量;
4.推广注意事项
—1)请客户确认使用的信号源接口,GM8905C 主要应用于 DVI、VGA 和控制信号的编码传输,还有输入TTL的位数要确认,这个芯片支持24位的;
—2)输入时钟频率要在20MHz~85MHz范围内;
5. 应用平台:RK、全志、盈方微等.
6.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等.

网友:
RGB都是并行的 24bit,有转接芯片还是方便

网友:
竟然还有一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