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开关MS2244参数

楼主(2022-05-19):
MS2244描述
MS2244 是一款集成的视频开关,实现三输入视频或音频信号的三选一。芯片集成了 75 欧姆驱动电路,可以直接驱动电视监控器。芯片工作电压 5~12V,带宽 10MHz;抗串扰70dB(4.43MHz)。另外芯片还集成了嵌位电路,将视频信号值 嵌位到合适的工作电平。芯片可以应用在 VCR,VideoCamera AV,TV,VideoDiscplayer 等
特点
宽工作电压 (+4.75~+13V)
三输入 一输出
集成 75 欧姆负载驱动
可实现静音
内部嵌位
低功耗 16.5mA
串绕 70dB(4.43MHz)
带宽 10MHz
封装 SOP8
应用
VCR
VideoCamera AV
TV
VideoDisc player
MS2244完美替代NJM2244
MS2244 pin=pin NJM2244软件硬件都不用改动的装上直接能用。
MS2244封装图

内部框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典型应用图

功能描述

系统优化
为了防止微电流引起的输入电压的稳定性,可以在输入和地脚之间接入 1M 欧姆电阻。

网友A:
这种视频开关能实现静音,低功耗,这样用起来会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视频开关能实现静音,低功耗,这样用起来会省时省力

嗯嗯,可以交流下,需要样品可以联系我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