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实现PADS无模Z命令切换层的源码”里怎么加入其它想要的层

楼主(2022-05-19):
    今天无意中发现论坛里的一个帖子,“allegro中实现pads无模Z命令层面切换(源码) - Allegro skill开发 - EDA365电子论坛网”
    超链接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成功,把源码复制如下:

    axlCmdRegister("layernumvisible" 'layernumvisible ?cmdType "general")

    procedure( layernumvisible( @rest num)
      _LCSetNumLayVis( num)
    );end-procedure

    ;###########################################################
    ;#                 number layer visible                    #
    ;###########################################################

    defun( _LCSetNumLayVis ( lnum, @optional msg)
    prog( ( class, i, n, layer)
      n = 0
      ln = nil
      foreach( enum, lnum
               num = atoi( enum)
               if( num then
                   if( num <=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ETCH") -> nChildren && num > 0 then
                       class = nthelem( num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ETCH") -> groupMembers)
                       i = makeVector( 11 nil)
                       i[0 =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ANTI ETCH") -> visible != nil
                       i[1 =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BOUNDARY") -> visible != nil
                       i[2 =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ROUTE KEEPOUT") -> visible != nil
                       i[3 =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VIA KEEPOUT") -> visible != nil
                       i[4 = axlIs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CONSTRAINT_AREA")
                       i[5 = axlIsVisibleLayer( "ROUTE KEEPIN/ALL")
                       i[6 = axlIsVisibleLayer( "ROUTE KEEPOUT/ALL")
                       i[7 = axlIsVisibleLayer( "DRC ERROR CLASS/ALL")
                       i[8 = axlIsVisibleLayer( "VIA KEEPOUT/ALL")
                       i[9 = axlIsVisibleLayer( "ANTI ETCH/ALL")
                       i[10 = axlIsVisibleLayer( "BOUNDARY/ALL")
                       if( n == 0 then
                           axlVisibleDesign( nil)
                         else
                           axlVisibleSet( layer)
                         );end-if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 strcat( "ANTI ETCH/", class), i[0)
                       axlVisibleLayer( strcat( "BOUNDARY/", class), i[1)
                       axlVisibleLayer( strcat( "ROUTE KEEPOUT/", class), i[2)
                       axlVisibleLayer( strcat( "VIA KEEPOUT/", class), i[3)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CONSTRAINT_AREA", i[4)
                       axlVisibleLayer( "ROUTE KEEPIN/ALL", i[5)
                       axlVisibleLayer( "ROUTE KEEPOUT/ALL", i[6)
                       axlVisibleLayer( "DRC ERROR CLASS/ALL", i[7)
                       axlVisibleLayer( "VIA KEEPOUT/ALL", i[8)
                       axlVisibleLayer( "ANTI ETCH/ALL", i[9)
                       axlVisibleLayer( "BOUNDARY/ALL", i[10)
                       axlVisibleLayer( strcat( "PIN/", class), t)
                       axlVisibleLayer( strcat( "VIA CLASS/", class), t)
                       axlVisibleLayer( strcat( "DRC ERROR CLASS/", class), t)
                       axlVisibleLayer( strcat( "ETCH/", class), t)
                       if( class == "TOP" || class == "BOTTOM" then
                           axlVisibleLayer( strcat(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 class), t)
                          );end-if
                       n++
                       ln = append1( ln num)
                     else
                       if( num == 0 then
                           if( n == 0 then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class = nil
                               n++
                               ln = append1( ln num)
                             );end-if
                         else
                           axlMsgPut( "E- The %d etch layer is not exist.", num)
                         );end-if
                     );end-if
                   else axlMsgPut( "E- %L is not number.", enum)
                 );end-if
               if( n != 0 then layer = axlVisibleGet())
             );end-foreach
      if( n == 1 && class then axlSetActiveLayer( strcat( "ETCH/", class)))
      if( n != 0 && ! msg then
          axlVisibleUpdate( t)
          msg = ""
          foreach( n ln
                   sprintf(layer "%d", n)
                   if( msg == "" then msg = layer else msg = strcat( msg, " ", layer))
                 );end-foreach
          axlMsgPut( "The %s etch layer display.", msg)
        );end-if
    );end-prog
    );end-defun

    ;###########################################################
    ;#                 customize shortcut key                  #
    ;###########################################################

    prog( ( n, s, key)
      n = 0
      while( n < 255
             sprintf(key "l%d", n)
             sprintf(s "layernumvisible %d", n)
             axlSetAlias( key, s)
             sprintf(key "L%d", n)
             sprintf(s "layernumvisible %d", n)
             axlSetAlias( key, s)
             n++
           );end-while
    );end-prog

    把源码做成skill文件,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在显示TOP和Bottom的时候,想把如下图的几层也加到这个源码里面去。
    尝试这修改了几行源码,都不成功。

    有没有大神对这个源码做过类似修改的?应该怎么加这个层呢?

    还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使用是 layernumvisible +數字 達成你要顯示的層面嗎??

尝试过layernumvisible+想要的层,不成功。。如下图:
    软件里显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使用是 layernumvisible +數字 達成你要顯示的層面嗎??

    最新情况,加了下面这一行,Assembly可以显示了。。

网友(点评):
看一下原廠正式層面名稱, 你就成功了.

楼主:
    增加了如下两行,实现了想要的结果,谢谢!

网友(2025-07-07):
    我的是17.4版本的,做成skill后,没有反应呀,可以贴个界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