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电路板的电流监控电路

楼主(2022-05-20):
输入DC电压24V,作为超声波使用,现在发现会烧坏电路,所以我想做一个监控输入电流的电路,如果超过0.5A的话就关断电源,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请指教,谢谢。 补充:由于输出端在人为的情况下会出现短路,我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做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
    在输入端加电流采样电阻,然后放大电阻两端的压差接到ADC上

网友:
    加个恒流电路即可。即:限流

网友:
    最简单方法:加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
    如果用LM317稳压,稍加改造就能实现恒流(限流)功能。

网友:
    用运放,在输入两端之间加个采样电阻,然后运放会放大两端的电压降,再用ADC监控此电压就行,然后换算回去就可以了,采样电阻的封装要根据电流大小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