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符号和GND符号问题

楼主(2022-05-20):
知怎么回事今天所用的电源符号和GND符号只能兼任一种电源别的都不行,如我用了2.5V就不能用3.3V和1.8V其它的电源共用一个符号,请有碰到这类问题的没有。

网友:
做了几年,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都是用一种电源符号,复制然后改电源的值。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的,如不想出这样的问题,则每个电源或地都做不同的符号,这只是报警,没有错误就行。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将电源、地网络做成普通网络格式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提示。可以忽略的。

网友:
自己做一个电源符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好的,1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