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地连接在一起了,是否存在EMI问题?

楼主(2022-05-20):
PCB设计中有两个参考地:一个是数字信号地GND,另一个是隔离电源的0V(PGND),PGND与GND之间有预留一颗Y1安规电容和一颗220R 2A磁珠(未连接),同时端口中有防雷放电设计,放电地与PGND连接,PGND与PCB螺孔连为一体。初步想法是考虑放电时能直接通过螺孔->电源地(或机壳防雷接地)实现防雷泄放。
问题来了:安装时发现电源模块12V输出的GND端也通过螺孔连接到金属外壳了,这样就形成GND与PGND通过金属外壳直接连通在一起了。经测试电源运行正常,各项功能均正常。
请问:这们会产生EMI问题吗?应该如何改善?

楼主:
为什么没有大佬解释下?

网友:
AC-DC里面很多都是这么设计的,初级的大地连接GND,然后至于所说的EMI问题,是需要实测的,有时候接地点多不一定EMI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