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锡层是什么?

楼主(2022-05-20):
阻锡层是什么?不是还有个助锡层吗?

网友:
    綠漆防焊層 Soldermask

网友:
    绿油层,有绝缘、防氧化作用

网友:
    板子上绿色的不能着锡的就是阻焊层,焊盘裸露出来的地方可以焊锡的就是锡膏层, 就这么理解吧。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阻锡层:PCB上的绿油绝缘层。

网友:
    助锡层就是锡膏层。

网友:
    为何不改名为助焊层?

网友:
    阻焊层再  软件里面对应得是top soder(顶层阻焊),和bottom soder(底层阻焊),是负片输出得层,就是你在这里画形状,最终会这里得绿油会挖掉,俗称绿油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