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板子,什么板?

楼主(2022-05-20):
超级薄的一块板,正面是绿色膜,反面全是镀金层没有保护膜,这是什么板?

网友:
按你的描述这个FPC是双面的。

网友:
绿色的是resist是一种油墨,是印刷上去的。

网友:
背面全是镀金没有保护膜,没什么奇怪的,很多都这样,至于作用可能是接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