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如何删除计算结果

楼主(2022-05-20):
    利用CST进行RCS仿真,计算结构显示在左边导航栏faRFields下面,点击右键后,delete键是灰色的,不能选择,请问如何删除这个数据,谢谢。 8 l; p. k) K9 E" J

网友:
    随便改个参数,例如尺寸单位由米改为厘米,就可以选择删除当前结果,然后再改回原来的参数,这个方法有点笨,有高人指点一下简洁的方法。

网友:
    数据处理菜单栏里有“删除所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