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天线的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5-20):
物联网天线的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所选择的天线应该无缝地融入PCB布局。

网友:
它必须在要求的范围内工作,无干扰运行,并使用合理的功率水平。当进入测试阶段时,所有天线的性能都将进行验证,但明智地选择天线和满足其要求的设计将使设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网友:
设计因素需要考虑天线与其他部件的距离、天线在板上的位置、天线的接地要求以及设备使用环境中的干扰水平。

网友:
贴片天线需要一个接地层与天线用来共振,需要一定的空间。这意味着天线的覆盖范围必须没有干扰辐射的其他组件,并且PCB上的所有层都应该有类似的间隙。

网友:
PCB天线曾经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它们相对便宜,可以迅速大规模复制。

网友:
陶瓷贴片天线在定位应用中很受欢迎,可以在车辆上很好地工作,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它们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