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基本使用------示波器按键面板上各个按键含义的介绍

楼主(2022-05-20):
    一、面板按钮介绍
        1.1 面板介绍
        1.2 面板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各常用按钮作用简述如下:
            1.2.1 【最上面一排按钮】:
                (1)【通用旋钮】【选择(Select)】【精细(Fine)】:
                (2)【光标】:
                (3)【亮度】:
                (4)【自动设置(Autoset)】:
                (5)【Signle】:
                (6)【Run/Stop】:
            1.2.2 【Wave Inspector栏】
                (1)【测量(Measure)】:
                (2)【搜索(Search)】:
                (3)【测试(Test)】:
                (4)【放大镜】:
                (5)【设置/清除(▶/‖)】:
                (6)【旋钮(平移/缩放)】:
                (7)【←】:
                (8)【Set/Clear】:
                (9)【→】:
            1.2.3 【水平栏】
                (1)【位置】:
                (2)【采集】:
                (3)【标度】:
            1.2.4 【触发栏】
                (1)【菜单】:
                (2)【旋钮】:
                (3)【强制触发】:
            1.2.5 【垂直栏】
                1.2.5.1 左边一列:
                (1)【数学(M)】:
                (2)【参考波形(R)】:
                (3)【总线(B1)】:
                (4)【总线(B2)】:
                (5)【AFG】:
                1.2.5.2 中间探针通道选择:
                (1)【1】,通道1:
                (2)【2】,通道2:
                (3)【3】,通道3:
                (4)【4】,通道4:
                (5)【通道2个旋钮:上旋钮】:
                (6)【通道2个旋钮:下旋钮】:
    二、自动设置【Autoset】
    三、抓取波形(简称:抓波)

因为平时硬件用的不是特别多,每次使用完示波器,过段时间就又忘了,在此记录示波器的一些基本用法,以供后续查阅回忆。

文档会不定期进行更新。

一、面板按钮介绍
1.1 面板介绍

如下图:

1.2 面板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各常用按钮作用简述如下:
1.2.1 【最上面一排按钮】:
(1)【通用旋钮】【选择(Select)】【精细(Fine)】:

    【通用旋钮】:通用配置轮询选择按钮,旋转按钮可以轮询选择各种屏幕参数。

    例如1:

      当【光标】打开的时候,旋转两个旋钮可以分别移动【光标a】与【光标b】的位置。

    例如2:

      当按下【触发栏】中的【菜单】按键,屏幕左下方出现一排可选参数,

      按下最左边【触发类型按钮】,出现很多可选项弹窗,

      此时,旋转【通用旋钮】,就可以轮询选择各个参数。

    【选择(Select)】:可以调整两个光标联动or单动,按一按扭一扭就会懂什么是联动了,此处不多赘述。

    【精细(Fine)】:设置旋转通用旋钮时,光标移动的"快慢"程度。

(2)【光标】:

    按下光标按键屏幕上会显示光标,有【横向光标】和【纵向光标】。

    长按【光标】,屏幕下方会出现【光标参数设置】,包括【光标/波形】、【是否联动】、【水平光标/垂直光标】等。

(3)【亮度】:

    应该是设置屏幕上波形与光标亮度吧,不太清楚,没太用过。

(4)【自动设置(Autoset)】:

    配合右边按键面板右下方的【power】和【GND】可以自动设置出方波,自动设置探针合适的波形。

    常常在探针参数调整的不成样子的时候,想要一键恢复常规设置的时候使用,具体方法见;【二、自动设置(复位)【Autoset】】小节。

(5)【Signle】:

    暂时不动,后续补充。

(6)【Run/Stop】:

    【按下,绿灯亮】,即:Run,表示实时显示当前波形状态
    【弹起,红灯亮】,即:Stop,表示停在当前面板波形状态,当抓取波形以后,想要对波形进行各种骚操作,又不想用指针一直怼着探测点,就可以使用该功能固定住当前波形。

1.2.2 【Wave Inspector栏】

    暂时没用过,不太会用,以后再做补充

(1)【测量(Measure)】:
(2)【搜索(Search)】:
(3)【测试(Test)】:
(4)【放大镜】:
(5)【设置/清除(▶/‖)】:
(6)【旋钮(平移/缩放)】:
(7)【←】:
(8)【Set/Clear】:
(9)【→】:

1.2.3 【水平栏】
(1)【位置】:

    左右旋转调整屏幕上探针信号的位置。按下以后信号波形居中。

(2)【采集】:

    用的很少,不太懂,没怎么用过。

(3)【标度】:

    左右旋转设置探针信号的时间宽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波形周期长短(即:波形拉宽、拉窄的骚操作)。

1.2.4 【触发栏】
(1)【菜单】:

    抓取波形时,按下菜单按键,屏幕下方会弹出一系列参数设置,通过设置这些参数调整要抓取波形的合适参数。

(2)【旋钮】:

    按下:复位之前在【菜单】中设置的波形抓取参数。
    旋转:调整抓取波形的【触发电平阈值】。

(3)【强制触发】:

1.2.5 【垂直栏】
1.2.5.1 左边一列:
(1)【数学(M)】:
(2)【参考波形®】:
(3)【总线(B1)】:
(4)【总线(B2)】:
(5)【AFG】:
1.2.5.2 中间探针通道选择:
(1)【1】,通道1:

    按下在屏幕上显示1号通道探针信号线。

(2)【2】,通道2:

    按下在屏幕上显示2号通道探针信号线。

(3)【3】,通道3:

    按下在屏幕上显示3号通道探针信号线。

(4)【4】,通道4:

    按下在屏幕上显示4号通道探针信号线。

(5)【通道2个旋钮:上旋钮】:

    旋转上面旋钮,可以上下移动探针信号波形的位置。
    按下将信号波形居中。

(6)【通道2个旋钮:下旋钮】:

    旋转下面旋钮,可以调整纵向方格的刻度,如1V、2V、5V等,(即:波形的拉高、拉低的骚操作)。

二、自动设置【Autoset】

使用示波器探针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参数被调整的不成样子,可以通过【Autoset】按键来自动设置探针。步骤如下:

    1、示波器开机,并按下对应探针通道按钮,打开探针,此处我用的2通道。

    2、将探针正负极分别接到示波器右下方【power】和【GND】。

    3、按下面板上【Autoset】按键。

    4、出现方波,即可正常使用了。

    5、备注:

      通道旁有2个旋钮:【位置】【标度】

        旋转【位置】旋钮:可以调整波形上下移动;

        旋转【标度】旋钮:可以调试探针测试电压方格子的刻度:1V、2V、5V等。

    6、如下图:

三、抓取波形(简称:抓波)

当需要抓取波形的时候,可以设置探针电压触发阈值,当电压大于某个电压点,直接锁定显示,步骤如下:

    1、可选步骤:先进行【自动设置(Autoset)】操作,根据需要调整好电压刻度便于观察(如:抓取3.3v可以将刻度调为2v)。

    2、在要抓取的电压点将探针固定好。

    3、开始设置抓波参数:按下【触发栏】中的菜单按钮,屏幕下方出现一排抓波参数,有边沿、斜率、电平、模式等。

    4、触发类型设置:按下屏幕下方最左边按钮【类型】(即:触发类型),通过旋转【通用栏】的旋钮,选择【边沿触发】。

    5、触发方式设置:轮询按下【斜率】按键,依次选择:上升沿、下降沿、双边触发。

    6、触发电平阈值设置:旋转【触发栏】的【电平旋钮】,设置电平阈值。

      备注:电压阈值大小在屏幕下方【电平】按钮处会数字显示。

    7、触发模式设置:屏幕下方最后边按键为【触发模式】:设置为【正常】。

      备注:

      【自动(无触发滚动)】:表示每次触发不会锁死当前触发的波形(即:触发的波形会转瞬即逝),也可以按一下该按键用来清空抓取到的波形。

      【正常】:设置为正常以后,每次触发以后,波形会锁定在当前界面不动,如果波形不停地出现,则每次触发会滚动覆盖前一次抓取的波形(即:触发滚动)。

    8、板卡上电or给测试点输送波形,开始抓波。如果出现符合条件的波形,屏幕波形就会直接锁定,如下图。

    9、按下按键面板右上角【Run/Stop】(按下后变红色)锁死当前抓取到的波形。

      然后可以通过一系列诸如:放大、缩小、移动、测量、居中、周期计算等一系列骚操作来操作波形了。

    9、测试完成后,通过按键弹起【Run/Stop】(变绿色)显示实时波形,然后按下屏幕下方最右侧【模式】按钮,设置为【自动(无触发滚动)】模式,来清空当前抓取到的波形,以便进行下一次抓取。

    10、如下图:

网友:
    学习学习,O(∩_∩)O,感谢版主

网友:
    不便宜, 十來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