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后铜皮拐角和其他铜皮之间会报错,如何处理?

楼主(2022-05-20):
动态铜皮每次更新后,铜皮拐角总是报错,放大细看就是拐角有个弧度,请问各位该如何处理?有时候DB一下又好了,过一会检查又报错,而且一会是这里报错,一会是另外的地方报错,反正都是类似铜皮拐角这块和其他铜皮间距报错,也没有间距问题。
图2在route keepin里面,拐角处的铜皮也会报错
如下图:

网友A:
    应该是避让的计算数据出错,尽量把铜皮外形修整齐一点,有的位置可以用走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避让的计算数据出错,尽量把铜皮外形修整齐一点,有的位置可以用走线接

    这是电源和地的铺铜,没法用走线呀。

网友:
    这种DRC不管他,除非强迫症

网友:
    不选强制倒弧形就好了,你要强迫自己那样搞,就修动一下线,实在恼火的拐角就掏一下啦! 自己选的不要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