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有哪些分类?

楼主(2022-05-20):
    直流电源有哪些分类?

网友:
    1、多通道可调直流电源
    多通道可调直流电源是一种可调调谐电源,其特征在于,单个电源可为两个,三个或四个输出独立设置电压。
    2、精确可调的直流电源
精确可调直流电源是一种可调电源,具有0.01V或更高的高电压/电流调整分辨率和电压设置精度。为了准确显示电压,当前主流的精密电源使用多位数字仪表来显示。

网友:
    由单片机测微计控制的稳压电源也称为数控电源,数字控制有助于精确的调整和设置。稳压电源的内部电路也比较先进,电压稳定性好,电压漂移小,通常适合精密实验。
    精密直流稳压电源是一个国内名称。从海外进口的电源基本上没有标称精密电源,只有高分辨率电源和可编程电源。

网友:
    可编程电源是一种可调电源,由单片机进行数字控制,其设置参数可以保存以备后用。可编程电源设置具有许多参数,例如基本电压设置,功率限制设置,过电流设置和扩展的过电压设置。
可编程电源通常具有较高的设置分辨率,并且可以从数字键盘输入电压和电流参数设置。中高端可编程电源的电压漂移非常低,主要用于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