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压接件针脚面避让的问题

楼主(2022-05-20):
    PCB压接件,背面需要到避让多少,感觉8mm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不需要,连接器面的器件需要到管脚最少2mm以上,背面器件距离管脚3-5mm就行

网友A:
    是需要过波峰焊接吗?

网友:
    波峰焊接以目前的工艺来说距离3MM极限工艺  5MM最好

网友:
    矮器件3mm,大器件高器件5mm比较保险

网友:
    这个可以看你的压接治具,例如我们公司压接VPX的治具是定制的只需要避让压接器件丝印范围外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过波峰焊接吗?

压接件是物理压上的,不用焊接的,背面做个3m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