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频率和上升时间问题

楼主(2022-05-20):
频率和上升时间在频谱上显示的不同是什么呢,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上升时间越短高频成分越多
那么一个频率很小,上升时间很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网友:
    上升时间与频率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周期很长的信号上升时间也可以很快,这是由芯片驱动以及工艺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