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序中为什么会有一个短的错误的数据跳变?

楼主(2022-05-20):
    2在1的上升沿时将数据3赋值给2,但是在实际观察波形时发现2在上升沿处有一个小的跳变,本来应该是由-1变成0,结果却出现了10223这样一个不相关的数据

    请教,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后来我把always里的非阻塞赋值改成下边这样的阻塞赋值后数据好像正常了,测试很多次都没再发现之前的问题,现在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改成下边这种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网友:
    always@语句中最好使用<=
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和什么时钟的快慢,以及什么复位应该没有关系,都是寄存器采样到了亚稳态。

网友:
    只要是异步采样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中结果,所以要做好跨时钟域的处理,在使用逻辑分析仪时,采用同步采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