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 仿真中 could not open plot file 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20):
hspice 仿真中 could not open plot file 该怎么解决?

网友:
cdl导出的网表,器件名称不一定和工艺库中名称一致,一定要核实这个问题  在网表中include子电路.subckt,添加和工艺库一致的子电路或者修改网表中的器件名字  添加子电路.subckt时,一定要在导出的网表里调用,加X,mm替换为XMM,Q1替换为X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