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布线时怎么设置可以让某一网络重复布???

楼主(2022-05-20):
    在顶层或底层,地线可以出现回路,而不会自动删除,
    如果想把其他某个网络也设置成可以出现回路而不自动删除,该怎么设置???

网友:
布线的话:貌似只能将闭合回路取消,然后布完指定的网络后,再改回去吧,
而且使用的闭合回路,地线也是自动删除多的线的 没有GND能排除的一说。
铺铜是可以的,fill也可以,放置region也行 不受闭合回路的限制,但是可能会导致间距和短路错误,而且不好检查

网友:
    实在想闭合就在要闭合的位置那里,留个小口,然后用fill或region或铺铜闭合一下

网友:
    这不是设置的问题,是地线的点太多,,,
再说要其他网络也有回路,分开放置几个孔或者焊盘等即可

网友:
    见附图,反选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已测试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