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小电流发热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20):
mos管小电流发热的原因:
     1)电路设计的问题:就是让MOS管工作在线性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在开关状态,这也是导致MOS管发热的一个原因。

     如果N-MOS做开关,G级电压要比电源高几V,才能完全导通,P-MOS则相反。没有完全打开而压降过大造成功率消耗,等效直流阻抗比较大,压降增大,所以U*I也增大,损耗就意味着发热。这是设计电路的最忌讳的错误。

     2)频率太高:主要是有时过分追求体积,导致频率提高,MOS管上的损耗增大了,所以发热也加大了。

     3)没有做好足够的散热设计:电流太高,MOS管标称的电流值,一般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能达到。所以ID小于最大电流,也可能发热严重,需要足够的辅助散热片。

     4)MOS管的选型有误:对功率判断有误,MOS管内阻没有充分考虑,导致开关阻抗增大。

2、mos管小电流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做好MOS管的散热设计,添加足够多的辅助散热片。
      贴散热胶。

网友:
    频率太高,选型有误是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