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2-05-20):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缺点是什么?

网友:
    技术成熟度不够。RFID技术出现时间较短,在技术上还不是非常成熟。由于超高频RFID电子标签具有反向反射性特点,使得其在金属、液体等商品中应用比较困难。
成本高。RFID电子标签相对于普通条码标签价格较高,为普通条码标签的几十倍,如果使用量大的话,就会造成成本太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使用RFID技术的积极性。

网友:
    安全性不够强。RFID技术面临的安全性问题主要表现为RFID电子标签信息被非法读取和恶意篡改。

网友:
    技术标准不统一。RFID技术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而且市场上多种标准并存,致使不同企业产品的RFID标签互不兼容,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RFID技术的应用的混乱。
    虽然RFID技术面临的问题众多,但是在现代市场发展规律中,RFID的成功还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所以未来的RFID技术应用能否得到更好发展就需要看市场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