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22-05-20):
0欧电阻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 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补贴该电阻即可。

网友: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ohm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网友: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网友: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ohm的电阻。

网友: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说

网友:
    为了 方便调试而已

网友:
    消耗庫存
    曾經有那麼一次,工程師出錯,導致買錯一顆電阻。為了不讓上頭責備,我們就在板子上設計好幾個位置,將它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