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fpga架构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2-05-20):
ARM FPGA架构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觉得FPGA和ARM孰轻孰重没得比较。但是殊途同归,用经典FPGA结构处理不了的问题就要用ARM来处理,这个是没办法的。器件的最终用途就是帮我们解决问题。

网友:
CPU和FPGA的联合的架构,这个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且普遍被嵌入式所使用

网友:
CPU外部接口随意扩展,只要自己编写FPGA的程序实现接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