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引脚为什么要直接串联电容到地?

楼主(2022-05-20):
如图,传感器引脚为什么要直接串联电容到地?

网友:
    8脚你接的有问题,是要接电源的,而非直接通过电容接地

网友:
    8脚是电源端,而非直接过电容接地目的是防止电源含高频波成分干扰芯片工作,稳定芯片工作状态,10脚电容接地,芯片电源脚,加电容是高频去耦用的

网友:
    看看器件手册是怎么做的

网友A:
REGOUT 是一個內置核心電源Core Power),這個引腳拉出來讓你接電容進行穩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GOUT 是一個內置核心電源(Core Power),這個引腳拉出來讓你接電容進行穩壓。

    大佬厉害,甘拜下风

网友:
    听狗主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