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信号完整性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05-20):
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在传输路径上的质量;随着PCB板密度增加,信号完整性已经成为高速数字PCB设计必须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PCB板信号完整性问题有哪些?

1、反射

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时,当高速PCB上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与信号的源端阻抗或负载阻抗不匹配时,信号会发生反射,使信号波形出现过冲、下冲和由此导致的振铃现象。

2、串扰

在PCB中,串扰是指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因电磁能量通过互容和互感耦合对相邻的传输线产生的不期望的噪声干扰,它是由不同结构引起的电磁场在同一区域里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PCB上,串扰与走线长度、信号线间距,以及参考地平面的状况等有关。

3、信号延迟和时序错误

信号在PCB的导线上以有限的速度传输,信号从驱动端发出到达接收端,其间存在一个传输延迟。过多的信号延迟或者信号延迟不匹配可能导致时序错误和逻辑器件功能混乱。

网友:
    反射、串扰、信号延迟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