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平转换芯片可以实现2.8V和1.8V的电平转换吗?

楼主(2022-05-20):
用的是SN74AVC16T245,想要实现2.8V到1.8V的电平转换。我看规格书上面VCCA/VCCB是有涵盖2.8V,但是在开关特性(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这里没有看到2.8V。请问是否可用?

网友:
只要范围涵盖了就能用。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己经提到了2.5V和3.3V,那么2.8V肯定也能用啊。

网友:
可以的。TXB是没带上拉电阻的,使用时候需要谨慎。

网友:
支持的范围可用就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那块给到的就是个范围实际上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可用的。